三相电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问三相电源输出,有接两相直接用的么?普通照明只用一相和零相,求解??

网友A:
电压等级   三相的380   单相的220

网友B:
有,电焊机.

网友C:
线电压380伏,相电压220伏,普通照明是单相电压。线电压是火线之间的电压,相电压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三相电源输出,有接两相直接用的么?普通照明只用一相和零相,求解??
有,但它不叫“两相”负载。例如接两条相线使用的单相380V的电焊机。

网友E:
不只是电焊机,还有部分接触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电压380伏,相电压220伏,普通照明是单相电压。线电压是火线之间的电压,相电压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如果是线电压220V,能否接照明电路或用电设备(220V的)?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还是和老师傅学习吧。
为了安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电压380伏,相电压220伏,普通照明是单相电压。线电压是火线之间的电压,相电压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如果是线电压220V,能否接照明电路或用电设备(220V的)?
可以

网友H:
有的,我这边的欧姆龙CP1M就直接接两根相线,三线200V系统

网友I:
三相四线制即A、B、C、N,其中AB或AC、BC、为单相380V,一般电焊机用单相380V;ABC对N线为220V电压、家用照明及家用电器使用220V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有,电焊机.

TONGYI1!

网友K:
建议您别自己搞了,安全起见。从你问的问题来看,我感觉悬。呵呵,不好意思啊,太直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建议您别自己搞了,安全起见。从你问的问题来看,我感觉悬。呵呵,不好意思啊,太直接了
是啊,人身安全要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有,电焊机.
还要配电柜里面有个380变220的变压器,保证低压信号工作电源的。

网友N:
380V焊机都是用2跟相线,输入380v的控制变压器是用2跟相线工作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哦

网友O:
还有碰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