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请教各位朋友,今遇到一台37kw440变频器,面板显示-----,判断因故障而至,用DSP做判断,指示为过流。但未带负载,进一步判断为检查电路故障,经检查未发现问题;更换一块已知是好的电源/触发板,故障仍旧。测量IGBT各组GE之间阻值也一致,请教问题可能在哪里?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更换主板试一下

楼主:
谢谢!我上边说的不够详细,我再补充一下:此变频器寄来时发现三个整流模块其中一个击穿,换之;底板上预充电电阻和继电器分为两路,阻值和继电器型号相同,一路DC给IGBT,另一路给控制电源部分,经检查发现第二路的继电器本应是常开,但始终是常闭,换之;IGBT外围其中一组元件的5.6欧电阻被前人换成了10欧,2只15V稳压管被换成了16V,看来此处曾出过问题,我测量对应的IGBT管脚阻值与其他脚一致,仅将元件更正,另外,控制板也换过。请帮助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B:
主要问题可能是在控制板里,也许控制板是好的,可能不匹配吧

网友C:
检查下电流检测的运算电路、反馈回路、比较电路等等看是不否有问题。

网友D:
被人改了好多了哦
一个一个电路检查吧

楼主:
084、339和A788外围电路的贴片电阻都测量过,是好的,贴片电容不好测,未测。为了快点确定故障所在范围,干脆找了一块好的15kW的电源/触发板试了一下,报同样的故障。是不是这样试不行?谢谢各位,我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