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浪涌吸收电路加到CPM2AH 点上怎么接 啊 该用多大的二极管和电容啊。那个有图纸提供下。

网友A:
你还是加一个中继转换输出信号吧

网友B:
有专用的浪涌吸收电路.

网友C:
推荐楼主  在输出侧加带有浪涌吸收功能的中间继电器做信号转换

网友D:
楼主被钱所困

网友E:
仔细看一下使用说明书

楼主:
都是加了中间继电器的,是DC24V的。我怀疑是不是24的电流是不是要大点。但我们厂CPM1A的也用的24V也可以啊都不烧点。不明白?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加一个中继转换输出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继电器输出,负载就是带个DC24V的继电器

网友G:
带直流负载:线圈上并个反向的IN5819或者IN5822肖特二极管
带交流负载:线圈上并1个RC(电阻50欧/1W串 电容103/630V);
PLC继电器触点输出功率有限,不要直接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