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一台220KW的汇川变频器,我们在使用中遇到怪问题,在使用中水压不够,变频开在50HZ,也不够,阀门全开,但工频开一半就够了,后来我们怀疑是,电机反转,去确认电机,发现电机反转,我们修改参数,F0 -09中改为1 后来在确认电机方向是对的,停机后,在开机方向又反了,我们在改参数F0-09中改为0后来再确认电机方向又对了,我们就一直开着没敢停机怕它又反了,我想请大家给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奇怪的问题。应该把变频器的制造商技术支持叫到现场,帮助你们查找这个诡异问题。我想,谜底会解开的。

网友B:
设反转禁止有效看看,不行就再恢复出厂设置试下,正转反转可以看面板上的指示灯信号,实在不行改为外部端子控制转向,应当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个见,如有不对请坛子里师傅指出。谢谢!

网友C:
有可能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之间有缺相或接触不良的地方,我以前碰到过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的现象,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缺相

网友A:
凡是莫名其妙的问题,都应该先把他搞清楚,然后再说具体如何去处理。这样就不盲目了。叫有的放矢。

网友D:
这个变频器没玩过 但LZ所说的工频没问题 我感觉是 切换继电器直线相续不对 你可以恢复出厂模式 如果还是变频反转 应该检查接线 个人意见 不对勿喷

网友E:
发错地方了~

网友F:
哎!这嘛复杂的

网友G:
设反转禁止应该可以的!

网友H(2012-05-1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2012-11-16):
在发现反转就不要设置数据,将正反转控制端倒一下看着怎么样。

网友J:
减速时间是否太短?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有一个停机频率的设置,当电机的频率小于这个设定值,变频器自动操作关机。就可以没有反转了。

网友A:
变频器在急停过程,刹车太快,也会反转。停过冲了。

网友K: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仔细查一下接线。

网友L(2016-01-13):
同意楼上,先恢复出厂值,不要乱七八糟的参数控制,直接变频器面板起,看看是不是反转,如果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可能就得查接线问题了。

————————————————————

网友M:
也怀疑接触问题。

网友N(2016-03-28):
回复 网友O:
同感 前段时间在单位也遇见过。。。。。

网友P:
上周一个变频器 正转停了后 马上点反转 电机要正转一会才反转 把第一第二减速时间减少一些 就好了 希望能给你点启发

网友N:
有时候设置变频器某些参数后变频器就默认恢复到正转。。。。我也纳闷。

网友Q:
恢复出厂参数按要求设定再禁止反转试运行,等待结果

网友R: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正转好好的,过一段时间就自己反转了。真奇怪!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正转好好的,过一段时间就自己反转了。真奇怪!
我只是遇到普通电机要反转,但是我换相还是正转,当时实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