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现象1:面板无显示,发现主板+5V电源没有,+5V直流电阻只有十几欧。怀疑主板上+5V供电的芯片有短路。可窜连一电阻给主板单独加+5V电过一两分钟用手摸看哪片芯片发烫
现象2:面板显示一字母或----,可能是+5V电源不稳或略低造成
现象3:上电即报过流或接地故障,查电流检测电路,可先从电流传感器查起一步步望上查光藕,再往上到运放电路
现象4:报欠压,在确定是误报故障的情况下,从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查起也有的电压检测电路在开关电源上,再查到光藕再到运放电路
现象5:报警通讯故障,排除板间接线问题,查看主板和面板上的通讯是否有问题

楼主:
现象6:报继电器未吸合故障或者欠压。继电器吸合了但却报继电器未吸合的故障或者欠压,查找继电器辅助触点检测电路到CPU的线路找出故障,排除即可

网友A:
也跟顶一下啊

网友B:
电流、电压、温度等故障检测的后级电路,全在主板上,这一块的故障表现,就多了啊。如误报故障,多半是这部分电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