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请问单相变压器额定220V/6V,为提高二次侧输出电压,一次侧可以接两相380V吗?
会不会使变压器过饱和烧毁。

网友A:
你会听到电容爆炸的声音。我们公司有人曾经接错过

楼主:
我把两相380V中的一相,经单相电力调整器PAC16P连接到变压器一次侧的一个端子,另一个端子直接接380V中的另一相。变压器二次侧接有0.1欧负载。送电后,缓慢调节电力调整器PAC16P。结果变压器一次侧电流一下子变得很大,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缓慢增加。变压器也发出异响,还好保险及时熔断了。

网友B:
呵呵;还是重新绕,或再换一个;

网友C:
不可以,一次那里承受不了 那么高的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超过10%的电压就不行了,220V想要380,你就等着冒烟玩吧

网友F:
“单相变压器额定220V/6V”这个太小!换个5KW的看看!!

网友G:
有些东西是必须尊守的,要不然还规定什么额定电压

网友H:
可以看烟花了

网友I:
该冒烟了.

网友J:
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