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应用PLC控制五台电机的启、停

楼主(2012-03-20):
应用PLC控制五台电机的启、停
设备:
一个启动按钮SB1,一个停止按钮SB2,一个紧急停止按钮SB3,一个保持按钮SB4等。
要求:
1.当急停按钮SB3 OFF时,正常启动电机。第一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一台电机M1启动正常运行;第二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二台电机M2启动正常运行;第三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三台电机M3启动正常运行……第五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五台电机M5启动正常运行。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启动正常运转。
2. 这时第一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先停止第五台电机M5,其它电机照常运行;第二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再停止第四台电机M4;第三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停止第三台电机M3……第五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停止第一台电机M1。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停止运行。
3. 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都是对所有正在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大的先停止运行,其它状态不变;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启动按钮SB1一次都是对所有没有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小的先启动, 其它状态不变
4. 当急停按钮SB3ON时,所有电机都停止运行,启动无效。
5.在任何情况下,按下SB4奇数次,所有电机保持原状(正在运行的保持运行,未运行的保持未运行状态),除急停按钮外任何按钮失效,按下SB4偶数次,SB4失效,恢复到原来状态(所有按钮正常使用);
6.当仅有一台电机运行时,指示灯L1以每秒1次的频率闪烁;当五台全部运行时,指示灯L1以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当没有电机运行或有2、3、4台电机运行时,指示灯不动作。

楼主:
大家来帮助我一下吧,急用呀!能用三菱的梯形图写出程序就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A:
无聊,这种启动方式,还能有234台电机运行的可能吗,出题的sb0.

网友B:
谁会用这么无聊的控制方式啊

网友C:
又是残脑老师布置的作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用PLC控制五台电机的启、停
设备:
一个启动按钮SB1,一个停止按钮SB2,一个紧急停止按钮SB3,一个保持按钮SB4等。
要求:
1.当急停按钮SB3 OFF时,正常启动电机。第一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一台电机M1启动正常运行;第二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二台电机M2启动正常运行;第三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三台电机M3启动正常运行……第五次按启动按钮SB1(一次),第五台电机M5启动正常运行。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启动正常运转。
2. 这时第一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先停止第五台电机M5,其它电机照常运行;第二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再停止第四台电机M4;第三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停止第三台电机M3……第五次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停止第一台电机M1。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停止运行。
3. 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动停止按钮SB2一次都是对所有正在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大的先停止运行,其它状态不变;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启动按钮SB1一次都是对所有没有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小的先启动, 其它状态不变
4. 当急停按钮SB3ON时,所有电机都停止运行,启动无效。
5.在任何情况下,按下SB4奇数次,所有电机保持原状(正在运行的保持运行,未运行的保持未运行状态),除急停按钮外任何按钮失效,按下SB4偶数次,SB4失效,恢复到原来状态(所有按钮正常使用);
6.当仅有一台电机运行时,指示灯L1以每秒1次的频率闪烁;当五台全部运行时,指示灯L1以每秒2次的频率闪烁;当没有电机运行或有2、3、4台电机运行时,指示灯不动作。

用三菱的很好解决:SFTL,SFTR指令对此相当合适。

我为你写了一个关于此命题的程序的雏形,你需要自行修改,主要修改的地方是数据的上下限以及SFTL,SFTR指令的活动区域,因为这个雏形并没有对SFTL,SFTR的指令对象做限制,因此会出现超限的问题。另外,对于指示灯的,我实在不高兴去用定时器来组合1秒2次的这种非标准频率,因此这里也需要修改。在看懂这个雏形的基础上,修改上述问题花费的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

我想你可以通过编程上的锻炼写出更完美的程序框架,且能够从各个方面去考虑问题的所在,比如,雏形中就没有去考虑SB4不断的按下,判断奇偶数的时候应该去考虑D0的复位问题,当然,一般不会有人去连续按32767下的,不过这还是需要考虑的。

不要PM我,我不对该雏形上的程序解读做任何解释。

网友E:
老师都是这套,俺在学校也是这题目,奶奶地

楼主:
谢谢cvlsam
祝你幸福一生!健康一世!

网友F:
老师不会编别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