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0):
大家帮到分析一下。
故障现象:有阳流无栅流。
故障排除过程:这台高频是双电子管的,接通加热两只管子都有阳流无栅流;
我将二槽路断开,接通加热结果有一只工作有阳流无栅流,另外一只不工作,有阳流无栅流,排除是一槽路的问题,紧接着检查另外那只电子管的栅极回路,未发现任何异常,将两个回路元件进行替换,现象依然存在,栅极旁路电容,栅极隔直流电容,栅极阻流圈,防寄生振荡电容,电阻,交流接触器,两块栅流表都换过,可以说都替换过了,我实在想不出是哪的问题了,恳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迷津,万分感谢。参数如下:断开二槽路工作的那只阳流1.4A,栅流有0.6左右:接通二槽路就阳流0.6左右,栅流无。

网友A:
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早年虽稍微瞄过高频电源,但完全没有印象了。

若问题仍未解决,建议楼主可询问设备原生产厂家;
或者,就近询问高频电源生产商;或浏览有关高频电源厂家网站,看能否得到支持。

楼主:
原厂家联系不上了,是台老设备,不太好搞,虽然帮不上我,没关系,我再仔细查一下,看能否找到原因,谢谢了。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电子管谐振电路没有工作,元件替换也不能工作,可能是隐性故障。此类高频电子管设备,都是几KV高压,对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如潮湿、多灰尘,会降低绝缘,使电路不能起振。以往经验,首先给机器除尘,查找接地线是否连接良好,高压电容用酒精清洗,再开机,再开机试试,一般都可以排除故障。电子管现在使用越来越少,会维修的人也不多,不过电路还是比较简单,多思考一下,能解决问题的,切记不要带电维修高压电路。

楼主:
高压电容也专门用酒精洗过,因为不好拆,就没拿下来搞。全部进行除尘处理,故障还是存在,我还是多谢你,提供的帮助,我再看看。

网友C:
很有帮助  谢谢了 力顶楼主

网友D:
针对那条有问题的线路查

网友E:
没接触过双管的,不敢乱说。
不过楼主所说的现象肯定是停振了。能不能上个图,让高手没分析一下啊?

网友F:
电子管栅极不加热时是否有负压保护

楼主(2012-05-06):
失误啊!原来分析没错,只是自己疏忽了,电流表坏了,有栅流的只是加热不了,水路不好,才造成这种情况,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