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力士乐维修成功案例:

--------------------------------------------------------------------------------

  案例1:

  长春一位客户送来一台力士乐TDM2.1驱动器维修,说是被别的公司修过好几次了,每次都用不了十几分钟就坏,最后一次说是无法修了,客户就送到我公司。
  打开需要维修的博世力士乐驱动器仔细检查,发现除模块以外,电阻,电容,二极管,脉冲变压器均坏,从最后一个维修公司更换的元器件来看,是一个三极管代换的不对,换的三极管频率太低,导致元器件损坏短路将脉冲变压器也损坏。这台力士乐驱动器维修的难点在于,脉冲变压器在市场上购买不到,需要自己做,前提是做只能拆好的,取其数据,弄的不好就会导致坏的没修好,还将好的拆坏。因这样的变压器都被密封灌注,极其难拆,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才将其缠好,损坏的三极管也购不到原型号,用一个与原型号标称值相近的三极管代换。将其它损坏的元器件全部更换,加电对其进行测试,各个测试点的电压值,波型全部正常,遂将其交于客户,使用至今未出现任何问题。

  案例2:

  力士乐HCS021-125R3驱动故障报警F8070 24V error。
  本机控制电源用24V电,经KM25P2稳压至13.5V,再经过SG2525振荡产生各路控制电压。
  检测发现24V只有16V左右,且电流过大,逐级测试,发现模块驱动芯片CEM4946双MOS管有一个已坏(共6个),更换CEM4946后正常。

  案例3:

  Bosch 52A10驱动器,故障现象为慢速无输出,快速电机转的慢而且抖动,通过此故障现象初步判断不应为主板问题,应该与驱动电路有关系,于是对驱动电路进行检测,发现驱动集成电路的驱动能力严重下降,同时发现因工作环境比较差,电路板污损比较严重,这应该是造成故障的根本原因,于是更换损坏元器件,对线路板进行清洗,喷漆、烘干,客户取回后试机一切正常。

  案例4:

  浙江一客户来我公司维修一台博世驱动器,原故障是无输出,现在连显示都不正常。打开后发现其他公司已经修过,很多IC芯片都被动过,其中有一个MAX7061ESA的芯片被换成了MAX7061,由于尾缀不同导致力士乐驱动器没有维修好,显示都不正常,被我们工程师检测出后更换为MAX7061ESA后,显示运行,电流全部正常。

更多相关案例请关注:

http://huanghua120.blog.163.com/blog/static/1224476920122210158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