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利用倍频地方法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提高100倍,解析度真的提高了吗?

引用 网友A:

1、编码器与上位机的电子齿轮伺服精确控制理论,为了提高所谓的指令脉冲当量或者叫指令脉冲单位的精确度、分辨率、解析度,就在编码器上下功夫;

2、编码器的刻线是有限,不可能达到131072这样的数量级;

3、这个理论,就把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用倍频的方法,把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有限的编码器实际输出的脉冲任意扩大几十倍变成十几万的反馈脉冲;

4、如果编码器的刻线是1000,每转一周,实际输出1000个反馈脉冲,100倍频后变成100000个反馈脉冲;

5、就是说,编码器每输出1个脉冲,实际反馈的是100个脉冲,当编码器实际输出1个、2个、3个、……脉冲时,反馈的是100个、200个、300个、……反馈脉冲;

6、而上位机输出的一个指令脉冲,就是1个,这时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反馈脉冲也应该是1个,而实际上反馈脉冲最少是100个;

7、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是1时,1、2、3、……100个指令脉冲,对应的反馈脉冲是100、100、100、……100个反馈脉冲;

8、这时的脉冲当量0.001,实际上是0.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倍频的方法是自欺欺人!

9、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不转不启动,因为反馈脉冲是100它告诉控制中心电机已经转了100个脉冲的位移;

10、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是100,控制中心控制电机反转,这时反馈脉冲又变成-100,控制中心又反转启动电机,这样电机在不断正反转振动!

1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扩大100倍,还可以这样理解,当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1、2、3、……100时,实际转子就没有转动!

网友B:
老刘好厉害,天天看你发文章

网友C:
看了你的好几个帖子,有不少收获,不知道可否到我的论坛当个编码器方面的版主,www.gkbbs.tk  我的头像上有我的QQ,可以联系我

网友D(2012-05-10):
我们是电梯生产厂家,我们的曳引机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配的是海德汉正余弦型编码器,变频器用的是施耐德ATV71L系列电梯专用型变频器,但是为什么编码器的线要通过分频卡接入变频器。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分频卡什么作用?为什么异步电机不需要通过分频卡把编码器的线接入变频器?

网友E:
本樓主提供許多錯誤觀念 替他一一修正
A. 脈衝訊號只能4倍頻 弦波訊號才可任意倍頻(1---4096)
B. 提高編碼器的解析度 不是為提高精度 而是為了讓運動過程更加平順 由其在慢速 另外降低無效功
C. 電器上我們僅講解析度(分辨率)不講精度 但樓主將精度當成分辨率(解析度) 而將此題目嚴重曲解
D. 脈衝訊號只有正數及整數 計數器觸發到脈衝上升緣 觸發為1 無觸發為0 累加一定整數不可能有小數 反轉更不是用負賣衝來表示 而是利用編碼器內A B兩路訊號 正轉A超前B 反轉B超前A
E."当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1、2、3、……100时,实际转子就没有转动!"------------編碼器固裝於轉子的軸心上 式完全同步 轉子沒動 編碼器怎會有訊號

電子齒輪比的功能 在此完全被樓主嚴重扭曲並且誇大 此一題暫且保留 至相關話題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