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欧姆龙PLC CPM2AH 与松下GT12连接,接线就是RD接SD,SD接RD,SG相接,PLC端4,5短接。波特率选择的也一样,为什么电脑不能向PLC下载程序呢?还是说这两个之间不支持

网友A:
接线错误。   RD-RD SD-SD  45短接

网友B:
呵呵;你想通过GT12来向OMRON PLC写入程序?

楼主:
是吗?应该是发送对接收,接收对发送吧,资料上这么写的

楼主:
可以吗?不是都这么连的吗?就是穿越功能

网友C:
不是什么都可以穿越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吗?不是都这么连的吗?就是穿越功能


把你的PLC换成松下的就可以穿越了;

网友D(2012-08-22):
关于欧姆龙PLC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