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使用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出现的情况:运行过程中经常停止输出一段时间(频率信号和运转命令正常),但是没有任何报警,过后又正常输出。
小弟的变频器是这样设置的:启动命令为外部端子,直接短接,所以我的变频器是上电启动的;运转频率命令是外部电流信号ACI,同时设置ACI断线处理为以最后频率运转,这样设置是因为我的电流输出模块是一路电流输出控制5台变频器的(使用电子开关切换)。正常运行中,在电流信号输出到1号变频器端子时,1号变频器会发生很小的不大于2hz的输出变化然后稳定,电流信号输出到其他变频器时1号变频器的输出保持不变;但有时会出现的情况是电流信号输出到1号变频器时变频器忽然开始减速直到输出0hz,信号切换走时输出一直保持为0,该过程中一直没有报警,我注意查看了这时候的启动灯是亮的,而且给定频率信号F也是正常的,实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当下次电流信号来的时候又能恢复输出,如此经常出现状况,焦头烂额下无奈求助,请各位多多帮忙啊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是首选的办法,不要急于检查变频器本身!

网友B:
呵呵;最好不要把运行信号短接,这个对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有较大的影响;

楼主:
经测试发现DA电流输出模块在变频器启动输出的时候被复位,于是输出归零;但若变频器不接电机则启动输出也不会影响DA电流输出模块,这是怎么个情况 算是信号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C:
5个变频器都设置一样?那和旁边的一个换换位置情况如何呢?电子切换开关你确信没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将这个变频器的位置移动一下试试看,可以考虑干扰的影响。

楼主:
应该是干扰的影响,现场的应用比在公司好一点,信号只是偶尔被复位,但即是这样也严重影响使用了,所以我把现场改为485信号调速的办法,结果5台变频器居然不能同时用485;情况是这样的:其中四台可以正常用485调速,另外一台只有在其他四台关闭(断电)的情况下才能用,台达官方的技术支持也没给俺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是4个485加一个电流信号这么用了,先把现场治好了,原因慢慢找吧,愁

网友D(2016-06-14):
台达M系列自动停机已成了通病,我家还有几台,实在不敢恭维M系列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