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请教各位师傅,放卷、纵剪、收卷机的问题。纵剪速度手动给定,而放卷要把料放进缓冲坑并保持一定弧度不能被拉紧,或者太松放到坑底堆叠起来。但是放卷机的卷越来越小,所以速度要慢慢加快请问怎么样才能达到同步?位移传感器行吗?

楼主:
都是直流电动机加欧陆590控制。

楼主:
咋就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加编码器!PLC运算一下!方法很多的!
你在论坛找一下;此类帖子好的好多!

楼主:
力矩控制??能讲明白点吗?那个是不能拉得料很薄的。

网友B:
用编码器加在纵剪速度手动给定,再将编码器的值分频给另两个控制器,做成跟随系统

楼主:
6楼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