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注释问题

楼主(2012-03-21):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在备份PLC程序的时候,新建个Q06HCPU的程序,然后开始读取PLC时系统提示我是否更改为Q03UDcpu(要备份的是Q03),于是我点击了确定,然后又提示我是否删除什么范围的(关于注释),我也一时手快点了确定,这样我是不是把PLC程序里的注释给删了? 求解救! 不胜感激

网友A:
注释不会被删除的,再重新读取下,读取时注意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注释一起读取

楼主:
谢谢! 我重新读取的时候,都找不到软元件注释这一个选项,怎么办?在标准ROM那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

网友B:
如果是读取,没关系;如果你写入了,那PLC的内容就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