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供电电源不正常,复位电路不正常现象比较明显。我想问的是要是晶振不好会有哪些现象呢?

网友A:
故障百出,我修了几次没一次现象是相同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求高人指教

网友C:
面板显示8888或无显示,或查不到代码的故障代码。这是故障现象之一。

网友C:
另外,主板上级两个指示灯,一个电源5V电源指示灯,一个故障或“错误”指示灯。当三要素不具备时,上电后,两个指示灯都亮。
还有其它表现,想想再说。

网友D:
请楼主解释一下:哪三要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解释一下:哪三要素
+5V供电、复位信号、晶振(时钟)信号,为MCU正常工作所需的基本工作条件,称为MCU的三要素。
其它:如通讯正常、自检无故障信号存在等,都是MCU正常工作很要紧的因素啊。

楼主:
谢谢   咸老师和几位热心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