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学PLC要不要考个高级电工证

楼主(2012-03-21):
如题目..在校学生...有什么用没..不想浪费钱(要好几百)..谢谢大家哈

网友A:
高级证有没有都无所谓,如果就几百块钱,还是考一个好

网友B:
最好是考一个

网友C:
如果考起来容易的话,先拿一个也可以。
   但有的情况下,培训出来的“证”,并不能代表技术水平的高低;所以拿到证以后,仍需在实际应用中丰富。

网友D:
有个证自然比没有要好,个人认为只要不是单纯的用钱换来的就可以。

网友E:
浪费时间  不需要

网友F:
有机会一定要去考,我读书那会儿贪玩,不是很用功,高级工都没能考过,就混了中级证,丢脸啊。
所以后来就没去搞工控技术。

网友G:
几百而且很好考的话就去考吧;

网友H:
没时间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