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ON-40MR plc

楼主(2012-03-21):
有没有谁用过 三菱 FXON-40MR  plc
 他定时器  out  t1  k100  怎么变换不了?

网友A:
呵呵;
这是FX1N-40MR的前身;
你要如何变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过 三菱 FXON-40MR  plc
  他定时器  out  t1  k100  怎么变换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过 三菱 FXON-40MR  plc
  他定时器  out  t1  k100  怎么变换不了?
  刚才有试了下  难道前面必须串联一个常开或常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是FX1N-40MR的前身;
你要如何变换?
刚才有试了下 难道前面必须串联一个常开或常闭吗?

网友A:
呵呵;你母线直接写肯定是不行的;
没有任何条件就out t1 k100 的话在前面加LD M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母线直接写肯定是不行的;
没有任何条件就out t1 k100 的话在前面加LD M8000;
l了解了,谢谢!

网友B:
楼主见哪个PLC的梯形图母线直接写就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