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机房工程设计概述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建设,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计算机机房的建设。计算机机房工程不仅集建筑、电气、安装、网络等多个专业技术于一体,更需要丰富的工程实施和管理经验。计算机房设计与施工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机房内计算机系统是否能稳定可靠地运行,是否能保证各类信息通讯畅通无阻。

  由于计算机机房的环境必须满足计算机等各种微机电子设备和工作人员对温度、湿度、洁净度、电磁场强度、噪音干扰、安全保安、防漏、电源质量、振动、防雷和接地等的要求。所以,一个合格的现代化计算机机房,应该是一个安全可靠、舒适实用、节能高效和具有可扩充性的机房。

  本方案项目包括装修工程、配电工程、空调工程、设备监控工程、闭路电视工程、安全工程、消防工程等七大部分。本方案书根据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设计和施工。

  1.1 设计原则

    实用性和先进性:

  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和设备,满足当前的需求,兼顾未来的业务需求,尽可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材料,以适应高速的数据传输需要,使整个系统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以适应未来信息产业业务的发展和技术升级的需要。

  安全可靠性:

  为保证各项业务应用,网络必须具有高可靠性,决不能出现单点故障。要对数据中心机房布局、结构设计、设备选型、日常维护等各个方面进行高可靠性的设计和建设。在关键设备采用硬件备份、冗余等可靠性技术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软件技术提供较强的管理机制、控制手段和事故监控与安全保密等技术措施提高电脑机房的安全可靠性。

  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吉通上海公司一个快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公司,所以其数据中心机房必须具有良好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能够根据今后业务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扩大设备容量和提高用户数量和质量的功能。具备支持多种网络传输、多种物理接口的能力,提供技术升级、设备更新的灵活性。

  标准化:

  在数据中心机房系统结构设计,基于国际标准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包括各种建筑、机房设计标准,电力电气保障标准以及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标准,坚持统一规范的原则,从而为未来的业务发展,设备增容奠定基础。

    1.2 工程和设备的技术标准

  其他重要标准

  建筑部分参照标准

  国家标准《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

  国家标准《计算站场地技术要求》(GB2887-89)

  国家标准《计算站场地安全技术》(GB9361-88)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92);

  综合布线部分参照标准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CECS72:95

  Lucent SYSTIMAX结构化布线系统设计总则

  1.3工程范围

  吉通上海公司数据中心机房的施工范围和主要项目是:

  建筑部分

  国产沈飞抗静电全钢活动地板敷设

  不锈钢饰边框大玻璃隔断安装或乳胶漆饰面石膏板隔墙

  高级乳胶漆装饰墙面

  各类门安装

  电气工程部分

  机房动力配电系统;

  机房UPS电源配电系统;

  机房照明及应急照明系统;

  机房直流地极、直流地网及静电泄漏地网;

  配电柜、配电箱制作安装;

  各类用电设备安装;

  配电系统消防联动部分

  空调新风系统

  空调机安装;

  新风系统制作安装、新风机安装;

  排风系统制作安装、排风机安装;

  门禁系统

  入口门处设置不同的进入等级。

  保安监控系统

  设置摄象接头,监控设备。监控设备设在中控室。

  漏水检测系统

  对空调机及其上下水管设置定位漏水检测系统。

  消防报警及自动灭火系统

  采用智能型火灾报警系统,设置烟感、温感探测器。

  采用FM200全淹没式气体灭火系统,使用自动、手动及机械操作。

  *场地监控系统(监控)

  对下述系统及设备提供24小时全天候监控。

  UPS不间断电源

  配电柜

  柴油发电机(如有)

  保安监控

  消防与自动报警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门禁系统

  漏水检测系统

  其他

     1.5.2机房动力配电保障系统

  机房辅助设备动力配电系统

  机房辅助动力设备包括计算机专用精密空调系统、计算机机房照明配电系统、计算机机房新风系统及市电辅助系统(市电插座等)。由于机房辅助动力设备直接关系到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通讯设备以及机房其他用电设备和工作人员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所以要求配电系统安全可靠,因此该配电系统按照一级负荷考虑进行设计。

    机房计算机设备动力配电系统

  机房计算机设备包括计算机主机、服务器、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等,由于这些设备进行数据的实时处理与实时传递,关系重大,所以对电源的质量与可靠性的要求最高。设计中采用电源由市电供电加备用发电机这种运行方式,以保障电源可靠性的要求;系统中同时考虑采用UPS不间断电源,最大限度满足机房计算机设备对供电电源质量的要求。市电电源供电与备用发电机供电在机房配电室进行切换,再经过UPS不间断电源对计算机设备供电。

    1.5.3机房照明配电系统

  a. 照度:

  机房按《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要求,照度为400Lx;同时设机房疏散指示灯、安全出口标志灯;应急备用照明照度不小于40Lx.

  a 交流工作地、保护地采用建筑物本体地极,设计考虑为直流逻辑地设一组新的接地极,接地电阻小于1Ω;机房配电系统的交流工作地、安全保护地采用建筑物本体综合接地(其电阻小于0.5Ω)。

  b为防止感应雷、侧击雷高脉冲电压沿电源线进入机房损坏机房内的重要设备,在电源配电柜电源进线处安装浪涌防雷器。

    1.5.4空气质量保障系统

  为确保机房内计算机系统的安全可靠、正常运行,在机房建设中为机房提供符合要求的场地环境,我们推荐采用梅兰日兰公司德国生产的STULZ恒温恒湿机房专用空调机。
  本机房四周密封,新风极为重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规定,计算机房内应设排风系统,用以排除可能出现的烟雾及灭火后出现的气体。

  1.5.5综合布线(方案另述)

  1.5.6门禁系统

  在方案中我们设计了多套门禁系统,分别用于电脑机房的入口处和主控机房,是电脑机房安全的保障。可以根据贵方的需要,对各门禁系统进行分级授权,从而实现人员进出的的电子化管理。

  1.5.7机房专用空调

  根据此数据中心机房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选用恒温恒湿机房专用精密空调。推荐使用的产品为德国生产的STULZ(史图斯)空调机,它可以保证电脑机房拥有一个恒久的良好的机房环境。

  1.5.8防雷工程(参考)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感应雷电过压幅值在无屏蔽架空线上最高标准达20KV,所以在建设计算机房时应做好防雷工程,以防患于未然。

  2.1.4玻璃隔墙工程

  数据中心机房的隔墙推荐采用发纹饰面玻璃隔墙。玻璃隔墙在机房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初的玻璃隔墙是在木隔墙上安装固定玻璃窗,然后在八十年代初期大量采用铝合金玻璃隔墙。九十年代初期不锈钢饰面大玻璃隔墙在机房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隔墙配合以不锈钢无框自由门,采用12毫米厚玻璃,安全、牢固,壮观气派,透视效果极好,衬托了机房宏观形象。玻璃隔墙的优点确立了它在机房中的地位。在玻璃隔墙实际使用中,最初用做饰面的不锈钢镜面板尽管外形靓丽,但终因易产生眩光而逐步淘汰,代之以发纹不锈钢饰面。

    2.1.5墙面工程

  机房中吊顶、地板、玻璃隔墙材质都比较好,价格也高。墙面不管是采用壁纸还是高档乳胶漆,价格虽很低廉,但外观无法与吊顶和活动地板相互衬托。近年来,在高档、先进的机房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材料做墙面:金属复合壁板、铝塑板等。

    2.1.6门窗工程

  机房的门一般要求与墙协调。在铝塑板玻璃隔墙上的门采用不锈钢无框玻璃自由门。疏散出口,钢瓶间采用防火门。

  防火门一般有两种。一种为不锈钢材质;另一种为钢材漆面。建议上海汤臣防火门,工艺精确,质地优良。

  在数据中心机房入口处采用玻璃自由门。

  2.2电气部分

  2.2.1设计依据,执行的设计规范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

  《计算站场地技术要求》(GB2887-8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95);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92);

  数据中心机房提供的平面图及技术要求。

  2.2.2 数据中心机房配电设计主要考虑

  1. 机房进线电源采用三相五线制;

  2. 机房内用电设备供电电源均为三相五线制及单相三线制;

  3. 机房用电设备、配电线路装设过流过载两段保护,同时配电系统各级之间有选择性地配合,配电以放射式向用电设备供电;

  4. 机房配电系统所用线缆均为阻燃聚氯乙烯绝缘导线及阻燃交联电力电缆,敷设镀锌铁线槽SR及镀锌钢管SC及金属软管CP;

  5. 机房配电设备与消防系统联动;

  2.2.3机房动力配电系统

  机房辅助设备动力配电系统

  机房辅助动力设备包括机房专用精密空调系统,机房新风系统及排风系统等。由于机房辅助动力设备直接关系到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通讯设备以及机房其他用电设备和工作人员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所以要求配电系统安全可靠,因此该配电系统按照一级负荷考虑进行设计。

    机房计算机设备动力配电系统

  机房计算机设备包括计算机主机、服务器、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等,由于这些设备进行数据的实时处理与实时传递,关系重大,所以对电源的质量与可靠性的要求最高。设计中采用电源由市电供电加备用供电这种运行方式,以保障电源可靠性的要求;系统中同时考虑采用UPS不间断电源,最大限度满足机房计算机设备对供电电源质量的要求。市电供电与备用供电电源引自两个不同的电源点,在机房配电室进行切换,再经过UPS不间断电源对计算机设备供电。

  电源进线采用电缆或封闭母线,双路切换柜、馈线柜并排安装于配电室。配电系统采用集中控制,以便于管理设备计算机用电。

  2.2.4机房照明配电系统

  照度选择:

  主机房按《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要求,照度为400Lx;

  电源室及其它辅助功能间照度不小于300Lx;

  机房疏散指示灯、安全出口标志灯照度大于1Lx;

  应急备用照明照度不小于30Lx.;

  2. 灯具选择:

  灯具选用松业三管格珊灯组并带电容补偿:

  3*40W(1200*600) 3*20W(600*600)

  灯具正常照明电源由市电供给,由照明配电箱中的断路器、房间区域安装于墙面上的跷板开关控制。应急备用照明灯具为适当位置的荧光灯灯带中间一管,应急照明电源由双路电源供给。正常情况下荧光灯由市电供电,市电停电时,市电电源切换到备用电源,由备用电源供电,燃亮灯具。

  3. 照明系统

  2.2.5接地系统

  机房设有四种接地形式,即:计算机专用直流逻辑地、配电系统交流工作地、安全保护地、防雷保护地。本次设计考虑为直流逻辑地设一组新的接地极,接地电阻小于1Ω;机房配电系统的交流工作地、安全保护地采用建筑物本体综合接地(其电阻小于4Ω),防雷接地由建筑物本体防雷设计考虑,机房区不再单独设计防雷接地。直流逻辑地极与建筑物接地极的距离应大于20米。

  直流工作地网在机房内的布局是:

  用3*20mm2的截面铜排敷设在活动地板下,依据计算机设备布局,纵横组成网格状,配有专用接地端子,用编织软铜线以最短的长度与计算机设备相连。计算机直流地需用接地干线引下至接地端子箱。

      2.2.6机房配电与机房消防报警、灭火系统设计简述

  当火灾发生时,感烟探测器报警后,火灾控制器发出火警预警声、光报警信号。但此时不启动灭火程序。当同一防护区的感温探测器与感烟探测器同时报警时,控制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在手动或自动启动灭火程序喷气前,总控制台发出指令,通知人员撤离,并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切断机房配电柜供电电源,即切断非消防电源供电的用电设备。如:空调机、新风机、照明、计算机等设备供电电源。上述设备供电与消防系统的联动过程,是采用电源配电柜主断路器的分励脱扣作远距离分端。配电柜主开关均装有分励脱扣器和辅助接点,另外紧急跳闸按钮在必要时可手动切断进线电源。

  2.2.7机房用电设备用电容量估算

  1. 机房辅助设备配电负荷PS1=?KW

  2. 机房计算机设备用电负荷PS1=?KW

  2.2.8设备选型

  配电柜施耐德开关

  配电箱梅兰日兰开关

  灯具松业高效荧光灯

  单相插座奇胜

  计算机插座突破

  跷板开关奇胜

  2.3空调新风部分

  2.3.1空调系统说明

  机房环境特点:

  机房中的环境设备在运行中散热量大而且集中,散湿量极小。即机房设备散热量的95%是显热,热量大,湿量小,热湿比极大。在这种情况下,空气处理可近似作为一个等湿降温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的焓差小,要消除余热必然是大风量。

  此外,因为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所以需要空调系统一年四季不间断地运行。

  同时,根据机房的围护结构特点(主要是墙体、顶面、地面,包括:楼层、朝向、外墙、内墙及墙体材料,及门窗型式、单双层结构及缝隙、散热)、人员的发热量,照明灯具的发热量,新风负荷等各种因素,计算出计算机房所需的制冷量,因此选定空调的容量。

  数据中心机房空气环境设计参数:

  夏季温度23±2℃冬季温度20±2℃

  夏季湿度55±10%冬季湿度55±10%

  洁净度粒度≥0.5μm个数≤18000粒/分米3

  湿度变化率≤5℃/时

  机房的环境是靠空调机来实现的。但是,保证机房的洁净度则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机房要密封墙体围护结构清洁。

  第二,机房要保持正压,防止脏空气侵蚀。新风做到两级净化,即初效、亚高效 过滤器,从而使输入机房的空气质量大大提高。

  第三,空调机设中效过滤器,并定期更换,从而保证机房循环中不断对空气净化。

  该方案设计可以保证,空气洁净度达到国标要求。

  空调选型:

      主要功能及特点:

  独特的模块化结构,即每个模块都具有安全独立的制冷系统,每个机组可由1~5个这样的模块组成。其设计思想要求模块(各独立系统)之间互相关联性最小,使其安全可靠性、灵活性及经济性为最高。

  多模块机组实现备份保护,可靠性最高。多个独立系统构成机组,单一系统故障检测不影响其他模块运行。

  模块可备份状态,自动完成定期切换、故障切换和热负荷峰值启动。

  故障备份:

  气流故障

  压缩机高压故障

  压缩机低压故障

  加热器故障

  加湿器故障

  此时,故障模块将关机,并自动转由备份模块工作。

    空调机的上下水问题

  设计中机房上下水管不宜经过机房。

  上海吉通数据中心机房空调机的上下水管应尽量靠近机房的四周,把上下水管送到空调机室。上下水管另一端送至同层的卫生间内。空调机四周用砖砌成防水墙,并加地漏。

  2.3.2新风系统说明

  机房内的新风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清新的新风提高机房的洁净度,使机房保证正压,并提供新鲜空气。新风应满足两个指标:其一,是每人每小时40立方米;其二,是应占空调系统总风量的5~10%.

   2.4监控系统

  2.4.1需求及我方建议

  计算机机房现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信息枢纽,机房数目和机房设备愈来愈多,为满足工作需要,提高机房环境管理的安全性,建议采用先进的智能化、数码化技术建立管理平台,对保安报警系统、门禁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机房设备等进行管理。

   力求系统设计中的先进型、可靠性、实用性和扩展性。同时体现如下原则:

  严格系统设计方案

  设备选型科学周密

  选择满足系统功能需要的主机

  功能强、操作方便

  在满足各项功能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降低费用

  2.4.2设计依据

  《民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9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5176-92

  《安全防范工程设计程序要求》GA/T75-94

  《工业企业通信接地设计规范》

  《智能建筑设计技术》GBJ232-82等

     2.4.4监控中心

  本系统在总控室设置在网络室。值班人员是按操作密码所赋予的权限进行相应管理控制工作。发生报警事件或其它事件,操作系统会自动以形象的方式显示有关信息和发生声响提示,值班人员从计算机上可以马上了解到信号的发生地、信号类别和发生的原因,从而相应做出处理。

  系统能保证做到没有漏报现象,操作员在中心控制室可以综观全局,了解报警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采取的措施及实施的效果,同时避免了依赖人手管理所无法预计的事故发生,保证了整个管理水平大大提高。

文章引自:http://jcdkj.tcsw.cn/new_161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