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我们是电梯生产厂家,我们的曳引机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配的是海德汉正余弦型编码器,变频器用的是施耐德ATV71L系列电梯专用型变频器,但是为什么编码器的线要通过分频卡接入变频器。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分频卡什么作用?为什么异步电机不需要通过分频卡把编码器的线接入变频器?

楼主:
怎么这么多天了,也没有人回答呢,高手呢?

楼主(2012-05-10):
我只知道正余弦型编码器属于模拟量型的编码器。

网友A:
你這問題放錯版塊 應放在運動控制或傳感器
這編碼器歸類於增量式編碼器
三相永磁同步电机所使用編碼器有兩種 如樓主所提配的是海德汉正余弦型编码器 多數搭配的是KEB的變頻 他有弦波的介面
施耐德ATV71L系列电梯专用型变频器 其編碼器的介面可能是方波 也就需要一個倍頻訊號轉換器 將弦波轉換成方波 但同步電機 需要原有編碼器訊號之外仍須對應多磁極相位之UVW 訊號 異步電機在此則不需UVW
施耐德ATV71L系列电梯专用型变频器之分頻器 除上述倍頻訊號轉換 另可透過軟件設定及運算 輸出UVW的訊號 這僅是個人分析之原因

楼主:
我想了好多天,感觉分频卡,是降低脉冲的,它上面有四个档位1/2,1/4,1/8,1/16,1/32,还有不分频。曳引机正转,电梯上行,编码器脉冲加计数,曳引机反转,电梯下行,编码器减计数。我最近学习调试,我看测试台的触摸屏上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A:
電機的轉速不高 不應該有電子齒輪比的要求 況且使用脈衝的編碼器也僅是8192PPR 在做分頻意義不大
你最好問施耐德 他們的做法與眾不同 或者他們像日系伺服先倍頻再降頻

楼主:
分频卡,降低控制精度,倍频卡,提高控制精度。数控机上多用倍频卡,目的是提高加工精度的。

楼主:
另外海德汉正余弦型编码器,是模拟量输出型编码器。上面有10根线:+5V,0V,sin+,sin-,cos+,cos-,Data+,Data-,Clock+,Clock-。我知道前两根是电源,紧接着的4个是模拟量输出,那后面Data+,Data-,Clock+,Clock-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2012-06-21):
电梯现场有大电机及变频的干扰,信号的抗干扰非常重要。正余弦信号是单频电子信号(傅利叶变换),经过差分后,这种信号远距离传递失真小,较容易避开电机、变频器的干扰频段,后期电子电路抗干扰较易处理,而方波信号是多频段信号的叠加(傅利叶变换),远距离传输后,总有频段的信号无法避开电机、变频器的干扰频段,抗干扰较难处理。这个是我猜想正余弦编码器能够在电梯业大量应用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是网上别人的评论。

网友B(2013-07-04):
求ATV71L 分频卡    急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