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呵呵 小弟 又遇见问题了哈!!!!我们 分厂 硫酸厂的   硫酸  浓度检验表!!!!一个 是检测 93% 一个是98% 分厂用的是福克斯波罗(美国一家公司,英译的忘了!!!)好长一段时间 浓度都不是很符合标准, 列入98%酸浓度现场检测出 是98.5%, 实验分析取样做出来只有98%或者更低一点, 93%的误差就更大咯!有一段时间误差更大了,都答到了一点几个误差,公司都很关注,悲剧啊!!后来我们更改了现场检测的补偿温度(现场是75摄氏度左右,我们把它下调到了50摄氏度左右),那时候分析表是偏高,所以降了温度(一般这个温度也是自动补偿的?具体的也搞不清)!!!!!列入PH测试仪,貌似温度是自动补偿到25摄氏度进行测量的,应该是的哈!!但是这个,我把这个测量仪的现场温度调到50摄氏度左右吧,结果酸浓度下降了一点,勉强能应付,但是咋自己知道 这样测量应该是不准的!!! 再这小弟有好多疑问,                               1。。。酸浓度的检测与所测的环境温度是否有关,具体温度对酸浓度时什么样的影响?
2。。。还有这个测量仪器调低测量温度是否正确!!!
3。。。最后能否大哥们能否发个链接,推荐种酸浓表,能把现场的和实验室显示出来的误差尽量小哈!!!
4.。。。还有哪些大哥们的厂也用着种表,相互交流下哈!!!

网友A:
酸碱浓度计是根据电磁原理设计的,和样品的电导率有关系。而电导率受温度的影响很大,所以酸度计的测量值是受温度影响的。
酸度计好的品牌HACH\梅特勒、E+H,这几个厂家是专业生产水质分析这一类表的。

网友B(2012-04-24):
你可以看看美国Eachine Machine Corp的MPR E-Scan浓硫酸在线浓度仪,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在国内很多化工厂有很好的应用,如吉林石化,中蓝晨光,神马等等都在使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5015414.htm
http://www.electronmachine.com/applications_chemical_sulphuric-acid.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