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1):
隔离变压器输出三相电压A对地220V,C对地220V,B对地为零,请教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里面断线了。

楼主:
怎么测A对B220A对C220都有啊

网友B:
有可能是B相公共接地。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次级不接地。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你测的对地只是感应电压,不准确。测相间,如果与一次侧对应就是好的。

网友D:
专业销售国内第一品牌工业电源模块AC/DC、 DC/DC (Mornsun金升阳)
联系电话:020-82328327 (或致电小谢13660528524) 传真:020-82326479
广州唯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区总代理)
AC/DC电源模块
该系列产品为金升阳为客户提供的多种规格的高效绿色AC-DC电源,该系列电源具有输入电压范围宽、交直流两用、高效率、高可靠性、低功耗、安全隔离等优点。产品符合能源之星标准,EMC及安全规程满足国际IEC61000、UL60950和IEC60950的标准,通过了UL、CE、医疗等多种认证。特点:该系列产品为金升阳为客户提供的多种规格的高效绿色AC-DC电源,该系列电源具有输入电压范围宽、交直流两用、高效率、高可靠性、低功耗、安全隔离等优点。产品符合能源之星标准,EMC及安全规程满足国际IEC61000、UL60950和IEC60950的标准,通过了UL、CE、医疗等多种认证。特点: 1. 全球通用电压:85~264VAC(120-370VDC) 2. 交直流两用(同一端子输入电压) 3.工作温度范围:LD系列 -20~+71℃,LB系列/LH系列 -40~+71℃ 4. 低纹波、噪声 5. 多重保护,高可靠性 6. 高效率、比同类产品体积更小(LD系列为业内超小封装产品) 7. 低功耗、绿色环保 8.具有高性价比 9. 提供三相四线制方
适用:广泛应用于各种交流市电供电系统,在对安全隔离,小功率,要求多路输出,尤其要求体积小巧,外围电路简单的场合都有优良的表现,更在电力行业、仪器仪表、工业控制、通讯设备、医疗行业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

DC/DC电源模块
该系列为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隔离型和非隔离型模块电源产品,功率范围从0.1W~40W,多种封装形式,金属六面屏蔽封装,输出功率12W~40W,既有2:1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如4.5-9V、9-18V、18-36V、36-72V;还有4:1的超宽输入电压范围,如9-36V、18-72V;输出电压有3.3V、5V、12V、15V等,并有单双路输出。产品覆盖数千个型隔离型模块的隔离电压包括1000VDC、1500VDC、3000VDC、6000VDC、12000VDC。,全部满足RoHS指令对无铅化的要求,部分产品通过UL、CE、医疗认证。拥有同类产品更小的体积,符合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的要求。
特点: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隔离型和非隔离型模块电源SMD表贴型产品,隔离型模块的隔离电压包括1000VDC、1500VDC、3000VDC、6000VDC,采用专利技术研制开发,国内唯一塑封表贴产品,与同类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体积更小、功率密度更高的优点,满足回流焊工艺的要求,能实现自动化作业,极大节约生产工时。产品覆盖数千个型号,全部满足RoHS指令对无铅化的要求,部分产品通过UL、CE、医疗认证。工作温度范围:-40~+85℃ 封装:SMD
适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电力、仪器仪表、医疗电子、轨道交通、通讯通信等多个重要场合。

网友E:
对地测B相电阻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