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无线鼠标怎么会不好用呢?

楼主(2012-03-22):
为什么会不好用呢?新的啊!
求指点!!

网友A:
首先你得知道你的鼠标是蓝牙还是2.4G的,如果是蓝牙要配对,应该自动进行;2.4G的应该把接受器插到U口上,等驱动自动安装完毕,才可以使用。

网友B:
你应该...换个鼠标垫...

网友C:
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D:
鼠标内电池换新的试下;

网友E:
这个都是礼品的东西,质量不一定是很好,我有几个个贴着三菱标志,三菱数控展览上用来送人的无线,都没用,没自已买的好用

网友F:
把接受器插到电脑Usb口上

网友D:
不至于楼主把接收器都没插到电脑上吧;

网友G:
很好用呀!你的质量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接受器插到电脑Usb口上
不至于楼主把接收器都没插到电脑上吧;
这个肯定是插上了。

网友H:
接收器还在鼠标上呢,应该插到电脑的USB接口上

网友I:
用个鼠标垫子吧!我同事的无线键盘也不好用换上个新电池就自如了;

网友J:
这东西本来就不什么好用,如果都在桌面用笔记本,我觉得没有必要用 无线的

网友K:
准备买一个

网友L:
我也不习惯用无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好厉害....
见笑了!

楼主:
电池是刚刚买来的啊,并且是好的,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