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求教:
     我在使用台达人机(DOP-B)与两台PLC(12SC)进行通讯时(RS485连接),有的时候人机会报通讯错误,(Receive Unkown ....),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1.程序,2.设置,3.干扰,4品质
都可能,慢慢找规律
先通一个,长时间没问题,再通另一个,还没问题,2个联起来有问题,1.2可能性大。

楼主:
看起来不像是设置有问题,人机里面放置两台PLC的IO点操作按键及指示灯都能够正常的操作;人机(本体站号为0)里设置默认PLC通讯站号位第一台(站号为1),但老是一段时间后(时间不定),第二台PLC(站号2)会在会在人机上通讯报错,在单独通讯的时候机上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