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各位大哥 ,  小弟最近拆一台机子 22KW的 ,整流模块是 IXYS  的 ,它共有5个脚,有两个小的脚,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 ,整流模块还需要控制引脚吗,还有像 IXYS MCD -16101B 这类模块跟一般整流模块测试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半控整流!

网友B:
不一样,是晶闸管半控整流!

楼主:
P端和进线端没有二极管特性 ,是正常的吗

网友C:
说白一点
由一个二极管、一个单向可控硅组成

楼主:
为什么有的变频器要用 三相半控整流,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不是还要增加相应的电路,输出调速只要控制驱动逆变模块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