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请问各位老师,我们公司要装10个大五匹的空调,还有以后是专卖电脑的,要不要装互感器呢?要选多大的线呢?

网友A:
关键看你总功率多大?再计算出总电流,才能决定是否安装互感器!

网友B:
肯定要装的,

网友C:
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想监控什么呢

楼主:
是做商场的。专卖电脑的

网友A:
装电度表是要加互感器哦...

网友D:
你说用多大的线 要看你那是3相的还是单相的 空调 多远的距离

楼主:
是三相电表,现在给我安装,我还不知道怎么选线和互感器呢!

网友E:
一。如果你的电能表是配用电流互感器,表额定电流必须是 5 A 的。
二。电流互感器上面的一二次接线端子,都标记有 + — ,+ 表示电流流入端,— 表示流出端,不可接错。
三。互感器变比的分子应大于负载电流 20—30 %。
四。互感器二次绝对不允许开路,不能装开关,熔断器。因为二次开路,会产生很高电压,危及安全。
电能表电压按380伏选,电流按5安选.
电流互感器可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选择变比,一般按负载电流为电流互感器额定电流的2/3左右,假如负载电流为50安,则电流互感器变比可选75/5,如负载电流为70安,则电流互感器变比可选100/5,如负载电流为100安,则电流互感器变比可选150/5.另外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等级应高一点,一般选1.0级或0.5级.

网友F:
装不装互感器与你的目的有关,总的引进线要够截面。要装那就看你是要求什么,是计量还是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