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选择

楼主(2012-03-22):
电机控制保护选择热继电器还是用综合保护器?

网友A:
电机保护要正确选择熔断器熔断电流、交流接触器电流及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过载电流大小就完全起到保护作用,没必要选择综合保护器。

网友B:
我看还是选综合保护器好

网友C:
热继电器可靠

网友D:
热继电器反映太慢,如果电动机瞬间抱死或缺相,等热继电器动作电机也块烧坏了,最好再加上DZ108-20系列的电流保护器,熔断器就不用要了,有时会因为熔断器缺相烧坏电机

网友E:
条件允许空间开阔的建议选用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