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硬件:1、西门子S7-300PLC
        2、工控机(组态王软件)
     3、Modbus隔离栅

构架:现场压力、温度、流量等传感器信号经过过隔离栅(隔离栅支持Modbus RTU协议通讯),通过工控机COM口走RS485 Modbus RTU协议与隔离栅通讯采集现场传感器数据,并储存于组态王内部寄存器中,然后通过函数将组态王采集到的数据下发到西门子S7-300PLC中(此功能与组态王厂家沟通过可实现),数据下发最短脉冲可达50ms,然后通过PLC内部计算实现逻辑控制。这样就可以省下数个模拟量模块,节约大量钱钱啊!!!!可观……可观……

问题:这种构架方式是否有工程案例,构架方式是否可靠,对逻辑控制是否有影响。

请各位前辈给予意见和建议。

网友A:
这种办法应该可行!

网友B:
组态王达不到50ms的,更何况你用组态王和300PLC通信走的应该是MPI协议吧!

网友C:
很不合理,计算机的稳定性不太好

网友D:
电脑坏了,你不是就废了.
而且电脑再便宜也几千大洋了.还有组态王也要花钱,除非你用盗版.
你的隔离栅既然支持modbus RTU,在300上配置个340就可以了,或者用个带串口的CPU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2012-10-24):
#4楼说的极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脑坏了,你不是就废了.
而且电脑再便宜也几千大洋了.还有组态王也要花钱,除非你用盗版.
你的隔离栅既然支持modbus RTU,在300上配置个340就可以了,或者用个带串口的CPU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2013-12-08):
#4楼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