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2):
本人计算机专业。对于DCS比较了解。但现场的仪表及工作配线都不甚了解。我们做DCS的工程师究竟要对现场仪表了解到什么程度才够用。请教各位前辈。如何提高。

网友A:
先读读和看看自动化仪表方面的书籍,然后结合你接触的DCS所采用的现场仪表,有针对性的来学习收效会好些。如果你公司分工不太细则接触现场仪表的机会就会多,提高也就快,如果分工太细 ,只有靠本人争取和创造条件来接触和学习了。最好的办法是多向老仪表工求教,你也可把计算机及组态知识向他们交流,以此互相学习和工作。

网友B:
很简单DCS到仪表,输出两根线,输入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