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s7-200cn CPU222 AC/DC/继电器,是否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输出形式是继电器的,看说明有两路独立高速脉冲输出,继电器输出的可以输出高速脉冲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加了脉冲输出模块就可以;
单主机就不要指望了;

楼主:
您qq号多少了,我可以和您交流交流吗?我的是274659111

网友B:
继电器应该输不出高速脉冲吧,看看说明指的高速脉冲输出是哪个端口的

网友C:
要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继电器是触点式输出,动作迟钝,无法执行高速脉冲。

网友E:
继电器就算了,晶体管还可以

网友F:
继电器输出不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G:
要晶体管的机器才行

网友H:
不用保修的话把继电器改成晶体管,这样成本低。

网友I:
用DC/DC/DC的才可以

网友J:
继电器型的PLC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但不能去应用)!试过;但PLC会不正常;触电很快就坏了!评论达到2000HZ以上时PLC触电就会发出敕叫声音了;时间一长;哪个点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型的PLC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但不能去应用)!试过;但PLC会不正常;触电很快就坏了!评论达到2000HZ以上时PLC触电就会发出敕叫声音了;时间一长;哪个点就坏了!


呵呵;还2000HZ?
一分钟2000次也许还能勉强;
一般继续闭合+断开时间在20mS,一分钟就50次,这还是继电器在不停的吸合/断开状态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用保修的话把继电器改成晶体管,这样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