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待解决

楼主(2012-03-23):
我厂电除脱硫系统的清水泵带变频器的,在启动清水泵时。频率只到47/48HZ达不到50HZ,影响系统联锁的下一步的设备启动。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工作频率时模拟量给定的吗?如果是,你量一下给定的电压是多少伏?以前正常吗?

网友B:
频率来源改成面板给定试一下;

网友C:
改一下频率给定方式 看看 频率会不会到达50HZ

网友D:
是4-20MA模拟量输入的吗

网友E:
把最高频率设一下吧,设到50就不是得咯!

网友F:
应该是看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显示,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如果是,那就应该调整泵的出口或进口截面积,把电机电流减小一点,频率就调上来了。

网友A:
8楼的办法可以马上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