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我刚买了个浮球开关,一德力西cdc10接触器,想用这两样东西接水泵控制液面
请问该怎么接·接触器接口有L1 L2 L3 T1 T2 T3 A1 A2 21 22 41 42 13 33 14 34

请问 零线接哪个接口到哪 火线接哪到哪。。

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这样接法对吗?
火线接L1 零线接L2
T1 T2接单相水泵
然后另条火线接浮球开关再接A1,另条零线接A2

网友A:
你把专业的人都搞晕了,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C:
L1 L2 L3 一般是接近线端子;T1 T2  T3 接出线端负载;A1 A2为线圈。21 22辅助常闭;41-42辅助常闭;13-14 33-34应该也是辅助触头,楼主可以自己观察一下或是拿表量一下。你要做的就是用浮球开关来控制线圈回路的通断,这个很简单了可能你都已经接好了吧。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一下。。
www.hyxcl.net  www.blsgy.com  www.xxhylq.com  www.tzpj.net  www.hdjnhb.com  www.pinzhiwenhua.com  www.blgmj.com  www.xxhcss.com

网友E:
还是找个电工给接一下完了.

网友F:
一点基础都没有,还是花点钱叫个电工。

网友G:
浮球开关串接在接触器线圈回路中,接触器主接点用两路控制电机,辅助触点不用

网友H:
浮球就是个开关,用垂直接通的那组,最好再用一个小继电器,一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这样组成的打水控制器用起来才可靠,否则,浮球失灵,要嘛不能打水,要嘛打满水了也不停机,你就傻了.

网友I:
浮球开关最好通过低压,控制继电器通断再来控制接触器。液位信号最好加延迟时间。要不然液位晃动,接触器老在吸合,断开容易坏。

网友J:
就按你的想法接就行。通过调节浮球开关线的长度控制启停。一个水泵控制越简单越好。

网友K:
能上个图来看看吗?
这样详细点!

网友L:
你说的接法对的可以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浮球开关最好通过低压,控制继电器通断再来控制接触器。液位信号最好加延迟时间。要不然液位晃动,接触器老在吸合,断开容易坏。
你是在凭空想象吧?水都停了,哪来的晃动?

网友H:
说实在话,现在的浮球液位开关性能不是很可靠,容易失灵,要嘛垂直都不接通,要嘛浮上来还不断开,容易失控.所以最好还是自动+手动打水才靠得牢.

网友M:
最好加一个上上位浮球

网友N:
按你的说法接是对的,但是强电不安全,因为和水靠得近,容易漏电,最好用电子液位控制器,那样很安全

网友O: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水池也有浪涌现象,就是出水口与浮球的用法设计不合理,会使进水管有很大冲击,造成振动.请各位指教!

网友P:
按你的接法好像是单相电机吧,理论道理虽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你的这种控制会使你时时后悔的。

网友Q:
最好是2个浮球开关,一个在高位控制电机启动,一个在低位控制电机停止,如果直接用浮球开关控制电机的话,电机就有可能频繁起停,电机就会容易烧坏......

楼主(2012-05-09):
弄好了,但是不是很好用,没多久浮球就坏了。准备买电子液位器控制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