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变频器为VLT2800 这个图是我从手册上看到的,如下图,我不明白的是,师傅告诉我接线时,端子12 27连在一起拉一根线,18再接一根线 接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就可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合上启动,断开停止,  我问题是这怎么和手册上不一样,如图27端子上还接了常闭,断开电机停止,,,,,还请各位师傅解惑.....谢谢了...变频器新手一个

网友A:
呵呵;12是公共端;
输入点对应的功能可以在参数里面修改的;

网友B:
你没有用惯性停车这个功能

网友C:
18号:起动信号。27号:停止信号(就如同停止按钮的常闭)。12号:公共端(电源)。

网友D:
你那个属于三线制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属于三线制控制的

在三线制控制中启动用的是18端子,停止用的是27端子,302是设置为启动,304设置为惯性停车,
那么在二线制控制时,只用18端子,302是否是设置为点动, 304设置为0 无作用???

网友E(2013-06-25):
请教,将端子18设为启动,19设为停止,然后12和27连在一起,12和18连在一起,电机就是不启动,不知什么原因,是否还需其他设置?

网友F(2014-04-12):
新手求指教,12、18、19、27、29、33,53、55数字输入控制多段速如何设置参数?说明书说菜单1、2可以控制八种速度,我只要4段速都没有设置好。请讲解设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