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公司准备安装工装测试机,现在要用220V的交流是来控制,我想问100A的接触器要多少电容来释放,,因为接触器是电感性,我要关电后,要放电,我现在想问算一算要多大的电容来放电……………………

网友A:
谁告诉你的?或者是从什么地方看见的?

网友B:
是不用放电的,本来N线就是地线嘛,关了电怎么还会有电呢?

网友C:
是不用放电的

网友D:
接触器断电后是不用放电的

网友E:
断开电源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没必要放电吧

网友G:
什么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H:
笨蛋一个,你是电工吗?

网友I:
人家说的是阻容吸收回路,要应用到电路中

网友J:
没看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K:
这个没必要使用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L:
加个TVS管

网友M:
你们是造宇宙飞船的吗?我们这里用的400A的都没考虑过你那么多

网友N:
楼主应该是说接触器线圈断电瞬间线圈的浪涌电压对控制电路的干扰。

网友O:
是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P:
楼主,有没有解决好了呀?
是怎么一个事情呀?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Q:
没必要的,才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