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交流单相电机怎样计算启动电容及运行电容,有知道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950*I/Ucon
1950是常数I是电流U是电压
就是工作电容了
启动电容乘1-4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一楼的师傅,能具体举个例子吗?请问con指的是什么

网友B:
一楼讲的很好!

网友C:
请问con指的是什么

网友D:
应该是电压的下脚标注,具体是什么找本手册查查吧   本人不太清楚

网友E:
con什么意思?没有这样的电容单位么!

网友F:
这个算下的电容的单位是微法吗?
电压是取220吧?

网友G:
谢谢,也学习下了。请问con指的是什么

网友H:
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分相起动电容容量:
C=350000*I/2p*f*U*cosφ
式中:I---电流;
     f---频率;
     U---电压;
     2p---功率因数大取2,功率因数小取4;
     cosφ---功率因数(0.4~0.8)。
分相起动电容耐压:
电容耐压大于或等于1.42*U 。

运转电容容量:
C=120000*I/2p*f*U*cosφ
式中:I---电流;
     f---频率;
     U---电压;
     2p---取2.4;
     cosφ---功率因数(0.4~0.8)。
运转电容耐压:
电容耐压大于或等于(2~2.3)*U 。
双值电容电机的起动电容容量:
C=(1.5~2.5)*运转电容容量。
起动电容耐压:
电容耐压大于或等于1.42*U 。

网友H:
单相电机运行电容的计算公式:GC=1950I/Ucos∮(微法) 其中:
I:电机电流,  U:单相电源电压(220V),  cos∮:功率因数, 取0.75,
1950:常数
算出单相电机运行电容后,起动电容是工作电容的2.5倍

网友I:
一楼讲解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J:
学习了, 最好能讲下单相电机为什么要接电容?谢谢

楼主:
谢谢12楼13楼三菱的朋友的计算公式

网友H:
   单相电不能产生旋转磁场.要使单相电动机能自动旋转起来,可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起动绕组要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相差90度,即所谓的分相原理。这样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度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90度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在这个旋转磁场作用下,转子就能自行启动旋转起来 。

单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
  在交流电机中,当定子绕组通过交流电流时,建立了电枢磁动势,它对电机能量转换和运行性能都有很大影响。所以单相交流绕组通入单相交流产生脉振磁动势,该磁动势可分解为两个幅值相等、转速相反的旋转磁动势和,从而在气隙中建立正转和反转磁场和。这两个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并分别在转子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 。
该电流与磁场相互作用产生正、反电磁转矩。正向电磁转矩企图使转子正转;反向电磁转矩企图使转子反转。这两个转矩叠加起来就是推动电动机转动的合成转矩。
不论是正转磁场还是反转磁场,他们的大小与转差率的关系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情况是一样的。若电动机的转速是,
则对正转磁场而言,转差率为:
对反转磁场而言,转差率为: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T-s曲线见左图
由图可知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主要特点有:
(1)n=0,s=1,T=T++ T- =0,说明单相异步电动机无启动转矩,如不采取其他措施,电动机不能启动。
(2)当s≠1时, T≠0,T无固定方向,它取决于s的正、负。
(3)由于反向转矩存在,使合成转矩也随之减小,故单相异步电动机的过载能力较低。
电容分相式起动工作原理
启动时开关K闭合,使两绕组电流I1,I2相位差约为90°,从而产生旋转磁场,电机转起来;转动正
常以后离心开关被甩开,启动绕组被切断。
罩极式单相电机的工作原理
定子通入电流以后,部分磁通穿过短路环,并在其中产生感应电流。短路环中的电流阻碍磁通的变化,致使有短路环部分和没有短路环部分产生的磁通有了相位差,从而形成旋转磁场,使转子转起来。
上图中电机的转动方向:瞬时针旋转。因为没有短路环部分的磁通比有短路环部分的磁通领先。

单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方式
   电动机启动方式 包括:全压直接启动、自耦减压起动、Y-Δ 起动、软起动器、变频器。其中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启动为潮流。当然也不是一定要使用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启动,从经济和适用性自行考虑,下面的比较仅供参考。
全压直接起动:
在电网容量和负载两方面都允许全压直接起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全压直接起动。优点是操纵控制方便,维护简单,而且比较经济。主要用于小功率电动机的起动,从节约电能的角度考虑,大于11kw 的电动机不宜用此方法。
自耦减压起动:
利用自耦变压器的多抽头减压,既能适应不同负载起动的需要,又能得到更大的起动转矩,是一种经常被用来起动较大容量电动机的减压起动方式。它的最大优点是起动转矩较大,当其绕组抽头在80%处时,起动转矩可达直接起动时的64%。并且可以通过抽头调节起动转矩。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Y-Δ 起动:
对于正常运行的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来说,如果在起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起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起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起动方式称为星三角减压起动,或简称为星三角起动(Y-Δ 起动)。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只是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如果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以6~7Ie 计,则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才2~2.3 倍。这就是说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适用于无载或者轻载起动的场合。并且同任何别的减压起动器相比较,其结构最简单,价格也最便宜。除此之外,星三角起动方式还有一个优点,即当负载较轻时,可以让电动机在星形接法下运行。此时,额定转矩与负载可以匹配,这样能使电动机的效率有所提高,并因之节约了电力消耗。
软起动器:
这是利用了可控硅的移相调压原理来实现电动机的调压起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起动控制,起动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因使用了可控硅元件,可控硅工作时谐波干扰较大,对电网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电网的波动也会影响可控硅元件的导通,特别是同一电网中有多台可控硅设备时。因此可控硅元件的故障率较高,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因此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较高。
变频器:
变频器是现代电动机控制领域技术含量最高,控制功能最全、控制效果最好的电机控制装置,它通过改变电网的频率来调节电动机的转速和转矩。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微机技术,因此成本高,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高,因此主要用在需要调速并且对速度控制要求高的领域。
在以上几种起动控制方式中,星三角起动,自藕减压起动因其成本低,维护相对软起动和变频控制容易,目前在实际运用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因其采用分立电气元件组装,控制线路接点较多,在其运行中,故障率相对还是比较高。从事过电气维护的技术人员都知道,很多故障都是电气元件的触点和连线接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在工况环境恶劣(如粉尘,潮湿)的地方,这类故障更多,但检查起来确颇费时间。另外有时根据生产需要,要更改电机的运行方式,

如原来电机是连续运行的,需要改成定时运行,这时就需要增加元件,更改线路才能实现。有时因为负载或电机变动,要更改电动机的起动方式,如原来是自藕起动,要改为星三角起动,也要更改控制线路才能实现。

网友K:
谢谢MITSUBISHI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