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如题,小弟的安川G7变频器终于是可以,但是现在又出现个容量设定出误出来,在这里请问一下各位G7的容量怎么设定?请大家给帮帮忙,小弟在线等。。。有速回啊

楼主:
怎么没有大师顶呢。。。我正急着呢,谢谢谢谢了

楼主:
咸工可以出来呼应一下让各位大师出来帮帮小弟吗   谢谢啦!

网友A:
手头无说明书,不知具体参数。建议先进行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值。仍无效,咨询厂家。
大家有熟悉的,帮帮忙啊。
有关变频器容量、电机电流值、额定电流值、保护电流值等,对照一下,看有无冲突的地方。

楼主:
谢谢咸工弄好了,是另一个控制板软件的问题,容量参数和初始化参数都不能修改,没有在锁定状态下。

网友B(2012-08-25):
O2-04改容量后再A1-3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C:
支持下,我也经常碰到换完CPU板要修改主板功率容量的,有很多牌子的主板在某些功率段的主板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各种主板是怎么在参数上修改,如果各位大师有知道怎么修改的,能否赐教下?
我都是把存储器焊下来用编程器刷程序,现在形成了一个毛病,每遇到一种机型就把存储器拆下来备份数据,以防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