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最近学习触摸屏,想问下一般常用的屏。比如说欧姆龙,三菱,昆仑通态,维纶他们一般都是有什么通讯协议?希望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 ~ 谢谢

网友A:
呵呵;选定你的PLC,如果屏的软件已经支持你用的PLC,你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初学的 先不要研究这些了 基础的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C:
一般都是走rs232的电气协议,协议格式一般都是每个厂家自己定。屏内一般都有知名厂家的协议,选定你选用的plc型号就行,一般都能自己连接上。

网友A:
大多数屏都有二个或二个以上通讯口,一个RS232,另有RS422/485;

楼主:
那那个Modbus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