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今天上班厂长告诉我说以后的电机要我们自己修理,可我从来没修过电机。还请各位前辈传授小弟一点经验,修理电机需要准备一些什么设备及配件(主要是绕线圈)。越详细越好。小弟在此拜谢各位~~~~

网友A:
挺全,还要轴承等配件,管子(换风扇用)等

网友B:
2楼说的详细啊,我们电机都是外修的。

网友C:
看来你们也就是自己换换电机轴承吧!准备常用的机修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D:
拿多少钱,还要修电机

网友E:
学习一下这方面也很好,一楼的介绍的很详细了,不过还有知道原理!

网友F:
修电动机还需要裁绝缘纸和削马达签的刀,还有下线板(刀)及铁制压线脚。其实修电机就是照样画葫芦只是画的水平如何罢了,认真细致地去做好每一道工序就能成功。

网友G:
修电机最重要的是:电机线圈拉型机、浸漆

网友H:
你们厂一天坏几个电机还要自己修

网友I:
如果修的不多的话,还是送外面修~

网友J:
连工具还不清楚,那电机原理和嵌线步骤也不太清楚了,最好是先跟会修的学一段时间。
曾经从事过修电机的路过

网友K: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L:
2楼说的详细,还要准备烘房

网友M:
没修过?有点难!别到时线嵌好了,就是没法工作!

网友N:
一个修电机十几年的路过

网友E:
最基本的还要有力气!

网友O:
曾经绕过线的飘过

修电机可是个细心活,还得有力气

网友P:
电机修理,包括换绕组线圈,换轴承、打压、浸漆、烘干、测量直阻等等不是这么简单阿,毎种电机的线圈绕组接线和下线工艺都不样阿,最好要先买一本电机手册,看懂展开图,工具当然要买一套绕线模和绕线机是必备工具了。还要买个千分尺测量线径。

楼主:
厂里打磨机忒多,一般都是碳刷用完啦。真正烧线圈的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