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4):
大家好!此电机用的是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用的是电动势反馈,已经检查了机械部分,电机部分和机座部分都正常,是电机通过皮带轮带动一线盘运转,皮带松紧适当,在运行过程中皮带抖动厉害,速度快了皮带都可以抖下来,查了电压给定正常,调速器A4输入为6V很稳,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在抖动时输入和输出电流变化在百分之30左右.有时降速时抖,有时运行时一直抖.这是什么原因啊?急啊!

网友A:
对电流环进行优化,然后将速度环P试着往下调整。

网友B:
检查下你的直流电机的测速发电机吧,一般是测速发电机故障才引起的

楼主:
电流环进行优化了.情况还是那样啊?我用的是电动势反馈,没有用测速发电机.

网友C:
将电机空载运转呢?电机转速是否抖动?另外电势反馈的调节器放大倍数是多少?积分时间?有参数吗?

楼主:
不好意思.天天加班,才回来上电脑,电机空载运转,电机转速还是有抖动,电动势(电枢电压)反馈的调节器放大倍数是多少和积分时间,我看了手册没有搞明白是那2个参数,参数太多,水平差,请指教,谢谢! 我看了手册上的"IR补偿"对此现象是否有用?可以详细说说吗?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D:
我们离心机有喘振,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网友E:
说明白 你是换电机了还是换控制器了

楼主:
都没有换.一直用到现在
几年了出现现在这个问题.

网友E:
控制器参数只要没有改变 应该重点检查电机与机械的传动部分

网友C:
嗯,是的,我同意楼上的意见。重点查电机和传动系。也就是说装置的外围部分。

楼主:
谢谢大家了,好了.换了个调速器,电机就再没有发生抖动现象了.怀疑可能是装置内部那一部分老化了吧.也可能是触发或者是模快有问题吧!不管怎么样都要谢谢大家了

网友F(2017-04-02):
我修过的多了,这种情况,通常是主控板上元件老化所至,详情可以加506588999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