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买到这个东东

楼主(2012-03-24):
朋友们,这是瑞士进口的设备,上图是设备上的红外线控制模块,就是通过温控表控制加热功率的,现在坏了,买不到谁能帮忙买呀,我上网查了是,德国康乐公司好像能行,可有联系不上,还是找坛友吧,帮忙呀

楼主:
再传一张
接上图

楼主:
再来一张
侧面接线图

网友A:
楼主不妨试试,4-20ma或1-5v控制的功率输出模块啊!具体选型就要看你的控制方式和加热方式。

网友B:
进口的东西供货周期太长而且麻烦。你可以用国产的代替

网友C:
设备调试安装完时,就应该向厂家询问需要订的备件,以便更换。

网友D:
建议使用替代品。。。进口货不经价格贵的离谱而且比较不容易买!

网友E:
打开把那个电位器换了应该差不多就好了!

楼主:
好了
谢谢朋友们,用杭州生产的周波控制器替代了,效果不错

网友F:
见识了好东西,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G:
只要知道功能可以代替的
参天轻松

网友H:
弄清原理,找国内自动化公司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