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4):
分选机通过对工件长度和直径的测量,将工件归类放置,需要用三菱的PLC。现在的问题是我对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应用不清楚,我下载有三菱FX2N-2AD模块的使用手册,还是没怎么弄明白,希望各位兄台能够指点指点,谢谢!!!最好能够给我一个模拟量模块的实例,从选型,接线这些开始最好了,我可以参照这个例子来设计,非常感谢!!!

网友A:
手册上有例子呀!你如果手册上的例子不能整明白;程序你能看懂吗(没有注释)?记得当年第一次用2AD模块时:当时太傻;当时都不晓得下载使用手册;硬是琢磨了几天才整出来!

楼主:
谢谢啊!头都大了,哎。。。。。

网友B:
2AD二路用的同一增益及偏置,因此二路信号必须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