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4):
各位老兄:请问下,用一台PLC 的一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口去控制两台伺服电机(比如:Y0为脉冲,Y1为方向,那Y0接两台伺服电机的脉冲端,Y1接两台伺服的方向端),就是说一个脉冲端口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可以吗?会不会电流降低啊,电压应该不变吧~!谢谢~!!!!!

网友A:
没有这样来的呀!老兄;一般PLC都有两路脉冲输出呀!Y0及Y1都可以发脉冲呀;如果不够用加脉冲输出模块呀!感觉太贵得花;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进行切换(1号和2号私服切换;3号和4号私服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来的呀!老兄;一般PLC都有两路脉冲输出呀!Y0及Y1都可以发脉冲呀;如果不够用加脉冲输出模块呀!感觉太贵得花;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进行切换(1号和2号私服切换;3号和4号私服切换)

网友C:
高频脉冲通过继电器切换是不怎么可能了,哪款伺服,看看有没有脉冲输出,做随动

网友D:
呵呵;没必要这样用;

网友E:
呵呵;没必要这样用;
一般PLC的高速脉冲驱动口匹配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或步进电机驱动器,如果驱动2个的话,可能会导致驱动电流不够或者因为响应速度问题导致丢失脉冲,

网友F:
如果实在要这样用的话用电路搭一级放大。

楼主:
这也想过,这样用的话,电流应该要降低的~!不过之前好像在论坛里有人说过,一个脉冲端口可以控制几台伺服啊。我之所以提出这问题是:因为不够脉冲端口用,要加脉冲模块的话又太贵了,而且我要两个伺服是同步的,所以就想到了可不可以一个脉冲端口并接两台伺服电机的脉冲端口,从而达到目标! 谢谢各位老兄~!~!~

网友G:
这个问题可以换个思路解决的,Y0接伺服1的脉冲口,Y2接伺服1的方向;Y1接伺服2的脉冲口,Y3接伺服2的方向,两台伺服想怎么动你说了算.
如果想一个口控制多台伺服也是可以的,前提是肯定不能要求同时动作.把Y0,Y1的脉冲口通过继续器后,再接到伺服驱动器上,Y0,Y1口下面可以并上N个,使用的时候,继电器先吸合,再放脉冲,停止脉冲后再断开继电器.

网友H:
前面的说的对。。。学习了。。

网友I:
如果是同步的,应该可以使用脉冲口来控制。

楼主:
qadqa
这位老兄你好!你所说的脉冲口来控制,是不是一个脉冲口串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啊,这样的话电流应该会降低吧~!我这是要两个伺服同步,且是要一个脉冲口来控制的,不知道行不行?
谢!

网友J: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接一台到PC的脉冲口,另一台接前一台的脉冲输出点是进行联动。

网友K:
应该会电流不够大!引起输出点烧坏

网友L:
如果响应频率不是很高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将旋转要求不高的伺服选用通讯方式控制?

网友M:
没这么用过
什么多考虑驱动能力够不够,楼主可以查资料计算一下
楼主要2个电机通步,这样接理论可能行,最后会不会同步?

网友N:
可以PLC350毫安高速光藕电流很小,

网友O(2021-04-14):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吧,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