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4):
有油枕变压器油位检查较直观   无油枕变压器如何检查油位?

网友A:
我记得变压器上面有一个油视镜

网友B:
一般都有油位

网友C:
看看右边的那两个怎么回事!

网友D:
打个变压器厂家问问好了

网友E(2012-07-07):
最左边的那个长的就是个浮子油位计,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