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步进指令..大家帮忙看写对了没有

楼主(2012-03-24):
控制要求:按下X0电动机前进(Y21) 碰到X11电动机后退(Y23) 后退碰到X112 电动机停止 停5S后第2次前进 碰到X13 再次后退 碰到X12 电动机停止

网友A:
是这样写了,不过用到真正的程序,里面要加上条件控制。

楼主:
谢谢啊
要加什么条件哎

网友B:
加什么条件,就是根据你实际的控制要求,真正应用的程序不会这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