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MC卡好用吗?

楼主(2012-03-24):
我的CPU是314-1AG13,存储卡是老型号953-8LF00,存储卡网上淘的,插到CPU时,STOP闪烁,提示要格式化,我用CPU格式化后,RUN灯也亮了,然后我开始写程序,往PLC里面传程序时,就提示图片上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卡不好吗?卡没插好?卡不兼容这CPU吗?没格式化好吗?怎么回事呢?

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 吗

网友A:
好像CPU没检测到卡

网友B:
CPU没检测到卡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上电后,stop指示灯亮,但是开关在运行位置,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卡不好吗,如何来修复这个毛病

网友C:
你是不是拿电脑格式化了一下找个卡?

网友D:
貌似是木有检测到MMC。。。

网友E:
没见过,换个内在卡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