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4):
我有一台SA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空载运行也正常。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本来是一台11KW的变频器。我带一个1.1KW的电机.频率在35HZ.U相电流是1.2A.V和W是2.2左右.用P对UVW和N对UVW都是在270不到一点.电机也能转.我换一台7.5KW的电机.频率只开了10HZ.现在是V相电流为5.4左右.U和W是3左右.P对UVW和N对UVW都是270.这个变频器的光耦我是换过的.模块也是换了的.驱动上的小电容也是换了的.不过电机运转的声音不正常。我是用钳形表测量的。先谢谢了。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见过三碁SA变频器但带大电机会出现过流,测电流一相是22A,另两相是10A!在带电机时指针表测P对UVW和N对UVW都是270,交流也平衡,百思不的解是变频还是电机问题?后打开变频一看929三个光耦输入侧脚起了钢锈,把铜锈搞干净就好了,应是铜锈电阻与内部光耦发光二极管并联造成压降引起不完全触发!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B:
检查一下各个排线(电流传感器线、控制板与电源驱动板的连接排线)

楼主:
好的先谢谢了

楼主:
我也试过了。可是还是不行。不知知有没有好的办法呢。谢谢了。

网友C:
去年修好一个日业18.5KW的,开始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修好后发现三相不平衡,模块拆下,动态波形都正常,模块换了,有改善,但还是不行,干脆六路驱动全部换掉,好了。估计是长时间过热,元件老化了!纺织厂,打扫出来1斤飞花!

楼主:
可是我模块和驱动光耦。以及电容全换了的呀,也不知各位还有没有招。还有驱动上的电阻我也检测了的。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都查了?
六路脉冲 端共用的5V电源查了吗
那个5V电源是由开关电源5V处理而成,由三极管和稳压管能成的,基极受主板控制
如果这部分有问题的话,会造成驱动光耦输入端不完全导通!

网友C:
参数复位看看!

楼主:
六路脉冲我也是查了的。你说的那个5V电压的这路我也是查了的。用万用表测量过的是好的。只是参数没有复过位。六路脉冲我是万用表测的,上三路是一样的,下三路是一样的。谢谢各位了。我参数复位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