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4):
一直在看工控方面的资料,处于对工控这个行业的热爱而在坚持着努力也许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求学者,费尽心思的想学好知识提高自己,可是一切视乎都需要时间的历练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
   请教各位路过的人知道的人帮忙解答不知道的看了别人的回复也学习学习。
    在一套设备中用伺服电机做动力源带动滚筒旋转,而滚筒上面安装着绝对位置编码器(A相,B相,Z相其中Z相是零位信号)我的用编码器的原因就是需要高控制精度达到工艺上的要求,实现系统的闭环控制。但我不明白的是伺服电机是靠PLC发送脉冲旋转而且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是控制伺服电机自身的闭环控制,而我们安装的编码器假如在程序中要怎么运用,在程序中是用来做运算出路吗?求解答。

网友A:
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B:
另外安装编码器输入的数据是参考了,一般不会参与实际控制伺服电机的运算。

网友C:
编码器读到的脉冲数转换成滚筒实际角度或者转速,,和你控制伺服转动的角度或者转速比较,如果滚筒角度没有到位或者转速和你控制的转速不一样,那就在程序中再休整控制伺服的脉冲数 或者频率,,伺服虽然是闭环控制,但是刚性不够的话也会有不到位的情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396160819&

网友D:
PLC控制伺服电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假数控。没有多大意义。真正的伺服要用到真正的闭环才可以的。这就要求把编码器的读入PLC才可以。否则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控制伺服电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假数控。没有多大意义。真正的伺服要用到真正的闭环才可以的。这就要求把编码器的读入PLC才可以。否则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感谢各位路过得仁兄热心解答,在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