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昨天修一台LG SV110IGX-4变频器,故障的是启动报直流电压过低,检查是整流半控桥可控硅触发电路电阻过热脱焊,,焊好后想试机参数被锁住了,不知道密码,原来是485通讯控制的,有没好方法能够试机也行,拿到客户那儿去试机报OC2(IGBT上下桥短路),又无法在线测量,有哪位师傅有万能密码麻烦说说

楼主:
已搞好,LG变频器保护功能还不错,模块是压接在线路板上的,线路板接触点脏了,接触不良,造成栅极悬空,没想到竟然没爆模块!

网友A:
嗨,真是有点悬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