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想修改三菱E500变频器的参数,由于没有操作面板,没办法修改参数了,就想到用变频器参数调试软件来修改,但在变频器与PC接线中遇到一点问题,如图所示,为变频器说明书上介绍的关于变频器PU口与RS485头接线图,由于PC没有RS485口,特买了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头,但这个转换头RS485端只有三个接线柱,为一个正端,一个负端,还有个接地端,可能是RS485两线制的,可说明书介绍的是RS485四线制的接法,这可怎么办?这个转换头还能用吗?可以用的话,该怎么接?大侠来说说你的想法。谢谢

网友A:
呵呵;调参数还是去购买一个FR-PA02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调参数还是去购买一个FR-PA02面板吧;
用软件改不行吗

网友B:
SDA接485转接头的+,SDB接485转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