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s 循环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25):
现在有一个脉冲,4个阀,要求是初始状态是阀1工作,其余停止.
第一个脉冲下降沿时,阀2工作,其余停止.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时,阀3工作,其余停止.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时,阀4工作,其余停止.
第四个脉冲下降沿时,阀1工作,其余停止.....就这样的一个循环,要求用SET,RST控制输出.
附件是本人编的,但是写进PLC中,一直停留在阀1上,无法循环,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A:
在下面的程序启动前M21~M24必须有一个先接通,比如要M22先接通:
ld m8002
rst m21
rst m23
rst m24
ld m21
rst m24
ld m21
andf m10
or m8002
set m22
ld m22
rst m21
andf m10
set m23
ld m23
rst m22
……

网友B:
试下先SET后RST

网友C:
顶楼程序中,假设M21先接通,则来一个M10的下降沿时,会使M21断开、M22接通;
继续执行程序,到下一行的M22时,M22已接通、M10下降沿仍有效,故又使M22断开、M23接通;
M23、M24的情况也是如此。
到M24接通时,使M24断开、M21接通;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M10的下降沿已断开,故M21保持接通。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还是无法循环。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谢谢版主的分析,原来下降沿在一个周期内是一直有效的。请问对程序做什么修改能满足要求?

网友D:
用循环指令好了

网友C:
直观的方法,是在转换触发信号(图示为M10下降沿)有效一次后、将其复位;
例如,通过PLF指令取M10的下降沿信号(M11),在M11使M21断开、M22接通时,复位M11。
示例如下:
LD M10
PLF M11
LD M21
AND M11
RST M21
SET M22
RST M11
LD M22
……
余此类推,不知是否可以。
另及:
点回复贴下方的“引用”或“回复”后的回复,应当可以使对应回帖者得到通知。

网友E:
上面我传了一份梯形图,楼主看是否合适,其实用移位指令就很简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个脉冲,4个阀,要求是初始状态是阀1工作,其余停止.
第一个脉冲下降沿时,阀2工作,其余停止.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时,阀3工作,其余停止.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时,阀4工作,其余停止.
第四个脉冲下降沿时,阀1工作,其余停止.....就这样的一个循环,要求用SET,RST控制输出.
附件是本人编的,但是写进PLC中,一直停留在阀1上,无法循环,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谢谢.
呵呵,楼主这样编写,当然不能循环了,扫描是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的,所以按楼主的梯形图可以看出,假设M21一开始导通的,但当第一次脉冲时你已经将M21复位了,你又如何SET M22呢?所以建议在M22的常开点上去复位M21~!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斑竹,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我传了一份梯形图,楼主看是否合适,其实用移位指令就很简单。
谢谢你,我回去试试.

网友G(2013-10-09):
参考一下

网友H:
循环很简单的,保证最后的动作结束时能触发第一个动作就行了啊

网友I:
貌似 先SET ,再RST 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了吧 或者如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I:
第一行搞错了  是 INC D100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貌似 先SET ,再RST 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了吧 或者如下:
搞错了,第一行应该是 INC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