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我的温奶器中的一个大电阻烧毁了,它的功率没有标识,该如何计算?

楼主:
它的色环为绿蓝黑灰棕,是5.6欧吧!

网友A:
弄个电路图,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B:
根据 功率=电流*电压 来计算。

网友C:
网上查电阻色环表,算算就好了。需要学过,忘了。。

网友D:
五色环电阻,1、2、3位数照读,第四位倍乘数.第5位误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的色环为绿蓝黑灰棕,是5.6欧吧!
你是不是看错色环了?按照你说的,这个电阻值=560X10的8次幂呢.

网友E:
你说的灰色应该是银色,那么这个电阻是5.6欧姆,一般水泥电阻都会标注功率的.圆柱状的电阻按粗细你大致能判断出应该是几W的,代换时可以用大一点的代换小一点的.

楼主:
这个电阻在加热器的主回路中,现在从外表看,只有它烧断了,上电后,无任何反应,就与没有通电的状态一样.这是广东出的温暖器,根本就没有电路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在加热器的主回路中,现在从外表看,只有它烧断了,上电后,无任何反应,就与没有通电的状态一样.这是广东出的温暖器,根本就没有电路图.
现在连个电视机都没有电路图呢,还你个小家电有电路图?你用一个3W5.6欧姆的代上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F:
功率大小与体积有关!还和电阻的本色(材料)有关!

网友G:
买一本电子方面的书籍看看吧!

网友G:
功率大一些的有标识,常见的基本上是1/8W的。

楼主:
我买了一个6.1欧的电阻,瓦数是多少不知道,反正比我原来烧的那个粗,焊上了,还好,一上电就正常工作了.
准备再买几个备着,再烧再换.

网友D:
多买浪费